用EasyReconvery PRO进行格式化恢复

楼主(2010-07-07):
今早做了个实验,把一个只有2.8G的分区格式化后,用EasyReconvery进行格式化恢复,但不是预料的结果,原本在根目录下的几个Word文档和TXT文档,在恢复的文件里找不到,不知怎么回事,其它图片之类的文件可以找到,就唯独doc,txt文件一个都没找到,请问各位知道什么原因吗
文件

网友:
有可能文件位置不连续。

网友:
文件有无碎片,格式化前后是什么文件系统,都很重要。

网友:
再用FINDDATA找一遍

网友:
换个文件格式再扫一遍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
可以换个工具试试

网友:
用的什么模式呢?

网友(2010-08-14):
格式不对,应该是设置没设好

网友: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用EasyReconvery 能恢复多少东西,还有恢复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少可以用,至少我从来不用这样的垃圾软件

网友:
这个不是简单软件恢复就可以的,需要平台的

网友(2010-09-14):
用这些网上随便下一大把的数据恢复软件,根本没有用,只能恢复一些图片而已

网友:
这东西还是要专业的人弄才行。

网友:
高级别的东西是要花票票去买,还得通过自己得学习实践才有用的。

网友:
这些反格式化、反删除软件恢复数据能力真的很有限的,DOC文档的东西恢复出来很多的是乱码!好的东西是要用钱去买的!

网友:
这软件好少用到.....

网友:
我恢复过一次,甚至有些图片恢复出来是半个的,,

网友:
格式化恢复都不怎么理想,删除恢复还可以信任····

网友:
我想请教什么免费的恢复软件最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