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开机供电管很烫

楼主(2010-07-07):
也不知这块板子是什么牌子的好像是品牌主板。开机可以进系统、可正常操作、就是主板上面的供电管太烫了大体有150度吧、烫的不敢用手摸。可以看到上面的电感线圈经高温烘烤已经发黑了。我想现虽然看似一切正常、不解决发烫原因恐怕维持不了多久甚至把主板彻底报废。
     现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师傅说一下有那几方面的故障可引起上述元件温度升高、应该哪里下手呢?最好详细点  我很菜

网友:
V星的板子楼主说有150度也太高了吧!~我是没有碰到过!

网友:
哈哈、温度是没测量过就是很高吧 用手不敢摸上1秒钟的

网友:
cpu的供电电感和管子发烫,这我常修。你的板先要换烤变黑的电感,如换了还烫那就量这一路上下管G级对地的阻值,如偏小就是管子或电源管理IC坏了,找出坏的件换了就好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电感,管子,IC一起换。

网友:
  换了就好了  还有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V星的主板  可以换掉滤波电容试试  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如果波形正常 那么一般不会有问题 的

网友:
他发烫的应该是下管吧!查滤波电路

网友:
同意4楼朋友的观点说的太对了!

网友:
夏天这种问题太多了,主要就是人懒,一换电容,电感,IC等一大堆,若维修价格高点还好,20-30块钱修下这种板子,算算人工,时间,配件尤其是IC,性价比不是很高,而且易返修!头疼!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型,肯定那一路不正常,不管是哪块板,采用什么电源IC,修的时候,应该要了解它的原理与外围元件的作用.这样,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

网友:
  各位老师早上好;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不幸的是这块板子昨天晚上终于挂了!!!上面的上下管我全换了没有效果、电容只换了一个我感觉最烫的、温度没变化就没换其他的、因为这块板子好像是什么无铅焊接吧上面的焊点太难吹了我换着一个电容使用的热风枪   把板子都吹黄了好不容易才吹下来。至于换电感我还真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电感就是一线圈本身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就这样用了2个晚上我想在北桥散热片上再加上一个散热片【因为北桥一样很烫】能用就行了。昨天晚上玩游戏【斗地主】试机 、 第一次在1小时左右电脑死机‘我又重新启动就这样3次就完了、现在诊断卡显示CE从不变化、好像直接不过CPU了。这是我自己买的板子挂了其实也不是那么很心痛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块板子没有声音。插上一块声卡可以正常出声音。以前这样的故障可以在主板上面找到声音跳线就可以搞定、因为右下角有小喇叭图标、在千千静听上面放音乐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音乐波形跳动就是不出声音【板上的声卡芯片也换过了不起作用】我没有示波器  只是对电脑感兴趣每年维修电脑都搭上不少银子、哎!等我们沾化冬枣熟了一定请大家吃。

网友:
诶,杯具呀····发烫我估计是滤波电容坏了或是电容接地不良引起的····

网友:
看外观这几个滤波电容很正常不像是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