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换了通用板点一晚又坏了。

楼主(2010-07-07):
用的是台达通用板。点一晚上又只显示三两秒然后灭了。
特意调了个测试灯管的工具回来,发现灯管是好的,用另外一块新的通用板接上也一样。

通用板是:PI-048-048
不会是通用板两块都坏了吧~~

结论:顶光有一点点接触不良,动过之后导致打火。
底光灯管老化,测试单灯正常,应该是老化引起电压偏高导到高压板过压保护。

网友:
是不是灯管有老化的了,呵呵!

网友:
换灯管吧 典型的灯管不良

网友:
本人遇到过一台LG  19寸 液晶,根你说的故障一样,交你个解决方法,我修的时候发现亮下黑屏,就直接更换了4灯高压,换后客户回去用了2个小时说故障又出了,拿来后发现又是高压坏了,又换上一个(以为是高压质量不好),第2天客户又拿来,我头都大了,修个破液晶最后还赔钱。这个液晶最终我也没有查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供电都一切正常,灯管绝对是接触好的,楼主可以换个双灯小口的高压试一下,不过亮度稍微有点暗,用着还可以,可之前屡烧高压的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宝贵,借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方法可以考虑,以为是灯管有问题,我又弄了个测试板来试,四个灯都正常。明天就换两灯的用。
19寸灯管没了,换17寸灯管换上去试也一样的~~

谢谢你的宝贵经验~

网友:
看以前的贴子,的确有人说老化
晚上换灯管试试~~

~~~烧了我两高压板~~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什么方法可以辨别灯管老化不?四个灯单点起来,都挺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双灯高压好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最后把两灯管都拆了来了~~灯管的一头接触不良都烧脱了。~~
先换灯~~隔几天看效果

网友:
就是这里的问题灯管接触不良高压板是会烧掉的

网友:
板应该没坏  应该是人的问题    没有认真分析故障原因 要 是坏了就是RMB的鉴

网友:
换单个或或单组灯管不行~~单个两次,单组一次~~还是不行,经常隔天就点不了,现在是两组都换了,而且把原高压电源一体板修修用回上去~~

期待能耐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板的确没什么大问题~~原来的板跟后面两块板都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很奇怪,灯管都换了一组还会,另一组拆开根本就没看到接着不良之类的,最后只好两组都换。目前还在观察期~

网友:
灯管有问题,我遇见两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昨天换了,今天还正常着,是灯管问题了~~
原来是顶光跟底光都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遇到换高压板还烧高压板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灯管不正常了。
直接换两组灯管OK!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谢谢~~

网友:
这个我一般都是想办法接个电容在坏灯管接口板上,什么也不换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还有这方法啊~~~只能下次试了~~
在板上面加吗?电解的还是普通电容?

网友:
平衡保护  先排除 灯管的问题

然后动手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H:

灯管老化这种问题很麻烦吧~~单灯测试都正常~~

网友(2010-08-10):
回复 网友C:

    3KV 的磁片电容就行  接在灯管坐的正负极上呀!

网友:
这种问题 接电容不是办法   换新灯管 才是正道

网友:
灯管连接线打火。。重新焊一下就OK

网友:
本人遇见过同样的情况,我换的是高压板,结果用一段时间都发现烧了,最后检测灯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