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联想M7205 报扫描头故障

楼主(2010-07-07):
求教扫描头是如何定位的,扫描头在左边不能停
联想

网友:
换扫描头排线试下,排线可用针式打印机的排线,宽了你剪了多余的线。
三星机子我修了几个,故障和你说的一样,换排线后好了,排线表测是好的,但就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