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U61 52脚发出的pwrshutdown被拉低了,

楼主(2010-07-07):
请问各位大哥 T43无待机电压,U61 VCC3SW产生了 52脚发出的pwrshutdown被拉低了,把52脚翘起,有pwrshutdown信号的地方是高电平,各个电感处对地阻值也正常,请问接下来该怎么查,pwrshutdown被拉低的原因有哪些
信号

网友:
打一下这个信号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找找论坛里不少资料关于T系列的,这是个"复合"信号,不是单一的.

网友:
查下热敏感电阻啊
刚才那信号PCB板层也有问题的啊

网友:
对地阻值正常,那个脚翘起后,主电压可以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