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8GT 进系统后不定时自动重启,电源,内存,换过也是一样。

楼主(2010-07-07):
ONDA A78GT  进系统后不定时自动重启,电源,内存,换过也是一样。裸机在DOS下就没有重启,不关XP版本问题。在安XP过程中已有出错了。主板各电压正常

网友:
把u及u痤搞下卫生应该就ok了

网友:
之前用无水酒精全板清过了。换是这样的

网友:
跑OR 看看是不是温度保护 看看BIOS更新有没有修复相关问题 昂达经常有这样BIOS出现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把散热处理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散热弄好  如果散热没有问题 那么刷BIOS  还不行一般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