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00 短路

楼主(2010-07-07):
今天收到客户发来一天华硕
笔记本
故障:短路 发现:CPU旁边的Q9 Q11 短路 就拆下 当时也没换上就加电 好了,然后就找了两个换上不行,待机0.4 触发时0.16左右 然后就掉电 前后不到一秒,max1987换了一个不行,信号测了也对、我怀疑是保护了 不知该如何解决!
笔记本

网友:
换的管是什么管,,功率,,上下管,,是不是

网友:
你换的管 是同样的吗 还是代换的 如果在能够代换的 就根据这一路去查吧 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了

网友:
一定要换同一型号P管N管要弄清楚,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方向已经有了吗!

网友:
是的呀,是N管还是P管呀,先要弄清楚呀,在换呀。

网友:
你把管子拆下来,为什么不上管就加电呢,这样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
换的管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