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j67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7-07):
手上一台SONY FJ67(MBX-145)的机器,开始是不触发,量南桥晶振一边0.8v左右,另一边0v,换南桥能触发了,现在就是开机掉电,要开好几次才能开起来,开起来后一切正常,掉电时电流触发到0.40或0.26就掉电,掉电后待机正常,若用风枪吹热一下IO,就马上可以开起来,IO型号是PC97551,IO换了故障依旧,请教论坛的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谢谢!

网友:
吹IO附近可以开机,考虑周边的电容

网友:
CPU供电也查一下

网友:
CPU供电芯片也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SONY机器我是拿他没办法 啊,我那台不开机的,动了一下就保护了没有待机,放电也是一个样,直接飞线但是还是不跑U,做南桥现在都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