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天845主板声卡问题

楼主(2010-07-07):
拿到手上的时候是不过内存。换了内存MOS管后。正常跑码。装系统后都是正常的。烤了一天的机。教给客户后。没二个小时就打电话来说无声音。上门一看。无音频设备。傻了。!!!!只好重启电脑。结果一重启声音又出来了。客户用了几个小时后又是一样。无声音。现在主板还没拿回来。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是音效芯片虚焊或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楼主提到这个问题.我想随道问一声
为什么音箱插头插一半才会有全声.全插入只一边喇叭有声音.
这种问题是线的问题还是声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这种现象曾经也碰到过。换一根音频线问题解决

网友:
等今天下午再去把板子拿回来彻底的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烤机都有一天的时间。一点问题都没。交给客户就没声音!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多半是接触问题,再有就是驱动不合适,跟软件不兼容。

网友:
音频插头和插座不配套的原因,多数情况是插头规格不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是音箱插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