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26C 跑4A 48

楼主(2010-07-07):
SONY S26C 机器,开机灯管就亮,代码跑到4A48后卡住,几秒钟后,掉电。
请问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还有,显卡问题,不应该掉电的呀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SONY的机器修的少,谢谢啦
显卡
掉电

网友:
一般这跑到4A就是显卡,

网友:
可能是断线了你看看压显卡能不能显

网友:
是显卡问题。厂家设计不一样,有的不跑U.内存会掉电有的厂家就不会

网友:
显卡空焊了吧,一般都要掉点的

网友:
显卡空焊,为什么说一般要掉点的?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