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7-07):
最近本人这里雷雨天气比较多,收到了好几块雷击主板。大部分是网卡击穿,卸掉网卡就OK了。 但是现在一块主板网卡击穿,卸掉以后可以触发。跑码到D5 D6 内存供电1.8正常。。。南桥温度有点高, 比较烫手。CPU供电 各个阻止正常 USB 对地一致 正常
现求助 这个块G31 主板是否南桥坏
cpu
cpu供电

网友:
前几天我碰到过这样的板子。。 最后桥挂了

网友:
呵呵 最近3天 都有6块这样的板子了

网友:
xushu0628
的帖子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