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0-07-07):
  今接一IBMX32的机子,通电开机无反应。拆机发现TB有点发霉,首先就把TB给加焊清洗一下,再量板子上对地都正常,通电待机子0.04A此时板子上3V\5V\1.8V\1.2V都有,按开机键后电流升到案0.05A就不动了,此时证明开机电路应正常了,应该是有保护了,想到之前TB发过霉,首先把TB换了一个,但还是一样,不过发现当按开机键后电流跳到0.05A时1.2V就没有了,其它电压都有,这个时候量1.2V产生的1845发现9脚和22脚的5V没有了,只有0.21,并且这个时候32.768两端也一点电压都没有,这明显电路中有短路保护了,但不知再从何查起,有修到的朋友们请指教指教,甚表感激!

网友:
这个机子的电容可以看看有没有问题,带不动负载

网友:
从1845的9脚和22脚往上找啊。

网友:
把1845那个管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