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板子,CPU无供电,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07):
VTT:1.2   内存那边电压是正常的,南桥电压也正常,无时钟,怀疑这块板子开机时序是CPU无供电,才会没时钟,按照思路应该是先把CPU供电修好了,时钟也就好了,小弟是这么认为的,如有不对,请高手指点!

CPU供电管无短路,PWM IC ISL6565(如图)请高手帮我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图片不知为何发不上去,我写下来吧,EN:1.52V   PWM1 2.3V   PWM2  1.3V  VID0  1.1V   VID1  1.12V  VID4  3.2V   PGOOD  0V  其它均为0V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vcc

vdd

vid

en
查一下

网友:
在线等,技术小组的同志们呢?

网友:
电源芯片工作正常了查驱动芯片

网友:
电源芯片坏了吧  先找一个换上

网友:
桥是不是坏了?桥供电对不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供电不对,我肯定不会贴出这个IC让大家分析,桥供电不对,那就好修了!现在主要是没那IC,有IC也不会贴出来了,汗,找了一堆料板竟然没有一个ISL6565的芯片!

网友:
量量看外围元件,不行楼主就想办法淘芯片吧。

网友:
回楼主,我怎么感觉桥供电比CPU供电更难修哦,是我有什么地方理解错了还是我想复杂了
VID是按高低电平的组合确定CPU核心电压的,EN是芯片开启信号,PWM最好是打波形,FB是反馈也要查下,也是0?查下外围元件有没损坏或掉件了,PWM有波形输出就是这个芯片开启信号正常了查下反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桥供电和U供电,相信经常修板子的人都知道,桥的供电比U的供电好修多了,一般像CPU无供电,首先要看VTT正常不?1,好测,2,大部分没有VTT电压的板子,CPU基本上不会有供电的。桥的供电VTT1.2 1.5(南北通信) 1.8(二代) 2.5(一代),一大部分是内存供过来的,一部分是3.3V转的,或者2.5转的,也有VCORE电压转过来(这是在有U供电电时没有VTT的情况,这种类型的遇到过,很少)
    以上仅此个人意见,如有不足,请楼下指导!
这个ISL6565已经订货了,结果如何,等芯片到后,再续奉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VID2  VID3的电压呢?怎么没有写出来  如果也是1点几V的话那么 他肯定不会输出PWM  因为这个芯片在VID所有脚为高电平的时候  芯片停止工作  如果都是可高平在VTTFSB正常的情况下  那么就是座子或CPU的问题了

网友:
两路PWM输出明显不对称
不是6565坏了,就是后面的MOS驱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