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R求助

楼主(2010-07-07):
ASUS A8SR独立显卡的机器,开机屏无背光,高压无3。3V开启信号,连续开关机三四次机器就正常了,强拉3。3V过去也不行,求助
无背光

网友:
看看换个灯管行不行。

网友:
看屏接口,和高压板电路。。。。

网友:
螺柱外接正常吗 先排除了显卡的故障啊

网友:
高压板出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