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问题.....

楼主(2010-07-07):
顾客送修一篇 华硕 8800GTX    故障为花屏通过软件测试 为 B区  有故障 ...  加焊. 开机 测试MATS 正常..
     但是一运行3D  就卡死    花瓶..    求思路....

网友:
重植GPU或换掉GPU,这是G92的通病

网友:
改善哈散热啊

网友:
不如降频试一下,如果不行就换掉GPU吧

前提风扇转数必须够

网友:
重植GPU再降下频

网友:
加焊没焊好,也可能是GPU,我上次8800gtx加焊好以后,用两天又不行了,但是mats也测不出错,于是再加焊同一颗现存就好了,一直到现在也没再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