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进不了BIOS、提示0175

楼主(2010-07-07):
本人接修一台T20机器、开机提示0175、进不了BIOS设置,用专用的0175解密工具也不能引导并提示0271\0188错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所导致的这种情况请各位指教!!谢谢了!!是不是需要刷BIOS与码片呢?

网友:
首先要确定出现故障以前动过哪个硬件,然后刷一下BIOS.

网友:
这个很难解决了.要找同样的版拆BIOS芯片和密码芯片更换.单拆BIOS我试过也不会好...

网友:
你刷 一个无安全的BIOS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