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865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0-07-07):
   无CPU 时钟 复位 电压
14。318M无电压,电源芯片 金针换后无果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电源芯片是3168 EN电压没来

网友:
跑EN端线路

网友:
我就是不晓得该向时钟方向修还是跑EN,不过EN跑到APG里就不见了

网友:
先修供电吧,有了供电才能有其他的

网友:
先修cpu供电,把电压搞定问题就解决了。座虚焊,3168不良,都有可能。LZ试试看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没有 先查一下VCCVID电压有没有正常 正常再查电源IC  VID有没有正常  不正常就是CPU座或U的问题  正常再查电源供电  EN  EN不正常就跑EN线路 没EN芯片肯定不输出

网友:
跑跑线路
这个板子的EN是到一个5脚芯片,该芯片产生VCCVID,以及VCCVID_GD信号
后者就是开启3168的EN

网友:
en 脚启什么作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CPU供电都没有那来的时钟 先查主板上别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正常再查CPU供电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