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80跑55

楼主(2010-07-07):
联想v80开机跑55,显示器黑屏。有时候跑完55不动后会跳回ff00,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有故障呢?另外诊断卡接在LPT上显示0055接在MINIPCI上显示A028,该相信谁呢?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哎。。。有高手出来指点么?

网友:
说得不清楚哦。  是一开机就跑55,还是有跑其它的后,再到55啊。。。。  照你这样说。不然CPU没过。。   不然就是到快要亮机这块了。。。

网友:
是天逸80么?我也有台机器是那个毛病那,楼主有无刷下bios试试?我怀疑bios的原因,不过我的编程器坏了,还没刷bios

网友:
诊断卡显示0055,我也怀疑bios有问题,晚上焊一个相同的bios试试看。

网友:
焊了一个拆机相同主板上的不知好坏的BIOS,一阵跑码后停在9C93,显示屏还是不显。接下来该怎么弄呢,请指点。有听到一长两短的报警声,是显卡问题不?BIOS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这个先刷BIOS,显卡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