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P5主板维修思路

楼主(2010-07-07):
手头有块华硕 SOCKT 775的主板  CPU 为3.0G 单核
主板故障为上CPU不工作 ,CPU会发热。
开机电路正常
用假负载测CPU供电为:1.26V
复位电压 0.27V
PG信号:1.26V
PW IN 对地阻值 350
应该属于正常,但关键CPU不工作  主板诊断卡 代码无!
请教检修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
复位电压低,上真U量下各个电压看看多少

网友:
应该是CPU座 或桥虚焊了, 用手压压,看能跑码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没有复位肯定不工作 先查一下IO的复位有没有  因为北桥复位一般都是与IO同一路    如果有  上假负载找到CPU复位上拉电阻上U测一下有没有复位【因为有些板不上U没有U复位】如果上U也没复位 而IO复位正常  那么就是桥的问题了或桥工作条件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