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串并联

楼主(2010-07-07):
今天看到师父修一个交换机.....一共暴了七个电容...师父只替换了五个....

     说...有两个小电容是串联的...可以只装一个大一点的电容..

  我想知道怎么计算换电容的......这样子一个顶两个这样子换...对机器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
电容并联容量相加。串联1/C1+1/C2=1/C串

网友:
电容和电阻的串并联正好相反

网友:
  电容并联 容量增加 电容串联 耐压增加 容量变小

网友:
原来跟书上的一样.....  就是这么简单的...是我把问题想复杂了..

呵呵...明白啦..谢谢指教.

网友:
电容的串并联同电阻刚好相反的.越串越小,

网友:
有两个小电容是串联的...可以只装一个大一点的电容
楼主的是师傅说错了还是你理解错了?应该是小点吧,比如50V 100UF的俩个串联容量为100V 50u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