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风扇飞线问题

楼主(2010-07-07):
我有一台T20的,风扇飞线到USB口的5V电压,但每次重启都会报错,后来我测了很多5V电压,重启都是不掉电的,应该是因为5V电压一直供电的原因导致重启时风扇会报错,哪位大哥提供一下信息,哪里的5V电压会在重启时重新上电的。

网友:
有个叫医死马的论坛,好多都是楼主这个头像

网友:
T20还要改风扇呀?楼主不用吧,要不就找个过管子后的5V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曾经在那混过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不飞线,CPU很热风扇都不转,所以就选择飞线了事,只是每次重启都会报错,不方便卖出去,哈哈。我试试过个管子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