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通电就断电 把CPU拿掉就不断电

楼主(2010-07-07):
捷波 XBLUE-77A3 这个主板一通电就断电 把CPU拿掉就不断电

网友:
换个CPU试试。量一下CPU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CPU 座的问题吧! 我最近遇见两台这样的问题了  ,你压着CPU 看能开不能,

网友:
测测CPU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把CPU  12V供电 的小插口不上看看不再掉那就  是CPU供电电路中的场管电源芯片有坏的

网友:
首先仔细检查主板上是否的元件缺失、损坏等情况?有则想办法补齐或修复;
没有再将BIOS芯片去掉后加CPU看是否还掉电?如果还掉电说明可能是CPU或电源故障保护,如果不掉电则有可能是内存问题,因为有的主板检测内存错误也会掉电并重启。
仅供参考!

网友:
好像捷波 有些BIOS 要插上显卡才正常的 你不要12V 4P看看掉电不 最好换CPU看看

网友:
量下电压看是不是过大了!查场管!

网友:
假负载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通电就断电再点开关看一下会不会再通电 如果不会一般是CPU供电短路引起的  测CPU供电管GS极看一下那个阻值偏小那么就换掉它

网友:
首先测板子上有没有供电点短路
然后上电后立即短接绿线,测各组电压是否有异常

网友:
插CPU断电,不插就好,CPU供电和虚焊,先查供电的上下管,再查电源管理芯片,最后查12V供电

网友:
北桥空焊了....压着NB开机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北桥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