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945pm

楼主(2010-07-07):
  双敏up945pm主板放cpu上去开机一秒钟就息了,加负载就可以开机,但复位灯长亮,
而且高频啸叫。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跟同行拿了个cpu  ic(ADP3181)换上去问题解决了。

网友:
‘加负载就可以开机’不太理解,。

网友:
就是不用cpu,用假cpu做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