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试死机怎么修?

楼主(2010-07-07):
Kingston 800 512 内存rst测试时死机,不知如何下手,没弄过内存还真棘手。高手提示一下
死机

网友:
到什么地方死机 测试第二项的时候 一般会表现出死机的现象,但是你等一会就过去了!!!

网友:
新围
的帖子
就是测试的二项的时候,敲回车进去刚出测试画面就不动了,不知得等多久啊

网友:
要等几分钟的。。。。

网友:
如果第2项地址行检测就不动了,那是真的死机了。检测一下你维修用的主板

网友:
我有块块子也是这样,用得很正常但是用来测内存刚进到RST页面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