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电视没有电源到或要按很久电源指示灯才亮

楼主(2010-07-07):
CRT电视没有电源到或要按很久电源指示灯才亮,液晶我会修。但一遇到这种大家伙就没办法子。

网友(点评):
帖子发错地方了

网友:
没看明白你输得意思,只要按很久电源指示灯亮,一是开关接触不良,二是电感线圈或电容有问题

网友:
换开关或开关线上面的二极管

网友:
修CRT电视或显示器绝对比修液晶显示器有难度。。
你这个问题不难搞,不过你描述的不清楚,什么型号的电视?电源灯亮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指示灯亮后一切正常。。就是每次要重复按几次才能开机。就像要冲电一样。

网友:
没搞明白?不过开机后再关,再开看看是不是能很快开机?

网友:
检查下开关电源启动电阻,曾进修过一个类似故障的电视,启动电阻阻值变大导致。。。。

网友:
要说明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电视,这样人家才能对照工作原理来分析。你这应该是电源启动困难。

网友:
以前修显示器见过,是那颗大电容老化了,换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LG CF25H85

网友:
检查一下R802(47K/2W)、C822(100U/35V).

网友:
开关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