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主板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0-07-07):
一张昂达--RX480S的主板,用一张7300LE的显卡,用了4个月零6天,用户说:在使用中,突然闪电(电压突然底),显示器黑屏,主机乃在工作,硬盘灯乃闪。送来维修。换一张7300LE的显卡(和前张同一厂的,),不能亮机,显示器灯绿色。将此卡换在七彩虹,枚捷,捷宝主板上都是好的,正常使用。昂达板--用其它PCI-E的显卡,都能用。问题:是板还是卡的问题,原因在那,如何解释?
   说明:7300LE我供换了4张,它都不能用,并且装过系统,刷过主板,显卡BIOS。细查过显卡槽,测过电压,没发现问题。

网友:
你没有检查主板至显卡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吗?很可能是主板供电有问题

网友:
看你描述的应该是板子的问题,看看槽周围有没有丢件,量一下阻值。可以考虑换个桥试试。

网友:
要不换个显卡插槽试试

网友:
显卡桥空焊造成数据传输不正常在一些板上能用一些板就没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你7300显卡 PCB太薄  接触不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