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x10 显示掉电 大家look一下!

楼主(2010-07-07):
小弟分享给大家。风扇转速正常,  温度不高,测各组电压 都正常  但测cpu两组供电时  发现两组波形不完全一样  换cpu核心供电ic后正常   拷机几小时后正常  一切ok!                                                                                                    1.、温度  风扇影响掉电。
                2..检测电路影响掉电。
                3、主攻点电路输出电流不足 影响掉电 《3V和5V   ,cpu核心》。
有不足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呵。。楼主有心了。谢。。。。

网友:
掉电的机器比死机更难处理。谢谢楼主的贴子,以后多了思路了。

网友:
好多掉电是很难搞的,碰巧一个好搞的

网友:
有很多掉电问题很诡异。 这个掉电还是比较好搞,楼主运气好。

网友:
掉电 的故障我一般都是修供电  一般 都是供电部正常引起的吧吧

网友:
这个好像很明显哦,不一定都是这样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碰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