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一玩游戏就掉电

楼主(2010-07-07):
联想Y450一玩游戏就掉电,其他操作没问题,看电影温度八十多度都不关机掉电,风扇散热没问题,排除散热问题,系统重做好几个版本,排除软件问题,硬盘换过,内存换过,就是一进游戏就掉电,温度绝对还没上升。实在不行干显卡了,不知道那位遇到过这种现象的,指点一下

网友:
很小的游戏都掉电,祖玛什么之类的而且非同一个游戏

网友:
显卡问题咯,一处理比较大的图形就挂

网友:
准备做显卡,不知道加焊行不行了,出了结果再发帖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有无换个芯片最好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Y450还没过保  怎么用得你动手啊

网友:
加焊搞定了,收钱喽。

网友:
现在显卡虚焊现象真怪~

网友:
呵呵,是你走运,只是虚焊的问题,如果是信号???!
就要费工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有点困惑,看视频都好,图像处理也很大啊,为什么玩个小游戏也掉电。
    显卡虚焊问题是很怪。。

网友:
当时我也很困惑,看现象我也以为显卡挂了,想发块新显卡,加焊也是不报希望的,没想到好了。显卡虚焊出问题还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很明显的都是虚焊的多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