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y2000 82945gm 82801gmb 暗平?急。。。

楼主(2010-07-07):
测量后没有3.3V开关电压    应如何才好。。。

网友:
又是屏的问题,多数要换屏了啊

网友:
  哪里没有3.3v电压啊 笔记本里面这么多地方需要3.3v  你说的是屏上 还是高压板上面没有电压啊 开机都正常吗

网友:
呵呵    高压条灯管都是好的!  有个信号不对!

网友:
从屏线上 飞一根线  3.3V  到高压条···········

网友:
标题就错了!82801gmb   内容更是找不到北!如果仅仅只缺高压条的EN信号,从屏供电改一个算了!

网友:
奥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差的是哪一个信号呀。也没 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