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试结果-自己吃不准 是颗粒问题还是虚焊了

楼主(2010-07-07):
一般 颗粒引脚虚焊的图片 贝贝版主也发过了 我就不发了 接下来上图:
问题
图片

网友:
今天怎么传不上图片来呀 是我自己的问题 还是??

网友:
图片太大了,,压缩一下,,,150K以下,,,

网友:
没有呀 图片 没超过150K的
文字说明吧 一般排阻 坏 或颗粒虚焊 多是一个竖排红字
比如第一颗粒 显示 一竖排7
现在是 这一竖排7里边只显示一行 是什么原因呢? 颗粒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