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掉电,

楼主(2010-07-07):
DELL 640M (纬创DB2 BERMUDA 05224 91.4E201.001).pdf

网友:
你那那个芯片跑到什么地方的啊?有可能和他连接的那个芯片也坏了

网友:
这问题 不好查 遇到过的 朋友给 讲讲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掉电能开的是有电压或者pwrok没有出来

网友:
还有些电压没有出来呀

网友:
CPU复位跟PG出来了没有,时钟有没有,LPC是否正常。

网友:
CPU复位 。 诊断卡 跑不了码 没的示波器 ,不知道跑马没,,PG 有了但量一个 PG的时候触发电源表针抖动下电加不骑来。

网友:
你看一下系统供电芯片有没有电压和PG信号也有可能是CPU周围元件虚焊或损坏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CPU

网友:
今天 我也遇到个一样的掉电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电流也是0-0.4-0.65-0掉电,时间大概5秒,之前烧过U35,北桥1.5V供电,换了个又烧,带TPS51483一起换了后不再烧管,问题成了掉电,测所有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不知道还有哪个电压不正常,还是别的地主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明显是没有CPU电压,或者后级电压

网友:
CPU电压也有的 。。 我发现量系统供i电发出的PWGD (打电压) 就听到一个芯片响并且量着触发电就加不骑来,电流表只是抖动下,

网友:
掉电之后不要拔插头 就能开机的 你这个貌似cpu供电都没有出来

网友:
这有什么好分析的 不跑CPU 你检测CUO的工作条件

网友:
没有CPU电压,或者后级电压,,检测CUO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查各个电压的POWOK

网友:
小小小小白
的帖子
因为掉电能开
证明3V5V待机没有掉,证明SUS_ON信号依然有效,且THEAM过热保护信号没有动作
可能是PG信号引起的掉电
又因为CPU电压已经出来了
RUNPWROK信号同时又是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
故重点查查CPUPG以后的PG

网友:
先看你的北桥是什么 再确定cpu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