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严重短路,强行开机也不行

楼主(2010-07-07):
我这里有一块G31主板严重短路,强行开机也不行,测电源接口几个电压全无短路,测北桥部分电容最低41欧,南桥电容最低16欧,好像基本正常,
请问这是否是属于软击穿???
主板

网友:
LZ说的两个最低,也不叫严重短路啊。先搞清楚是哪里短路,是常电源还是核心电源,是3,5还是12V短,然后再确定故障源。

网友:
既然已经短路。为何还要开机?!还要强行开机,你再怎么强行也不可能开下来的~~因为电源会自动保护动作的~~~

网友:
一部一部分地去排除查 不要12V 4P插口呢

网友:
先看看COMS跳线帽是否跳错 不插P4口 看看短不 不短就、查CPU供电 还短看20口电源阻值和与之相连的元器件 南桥 网卡 IO是否发热

网友:
晕,G31的板还是比较新的板,坏的很少呀,我是没有接CPU供电的四个口的,触发亮下灭,强行绿线对地也不能开机,我测的是供电口的阻值,基本都算正常,3.3V的有45欧左右,其他几个都在一百欧以上,所以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囚了

网友:
晕,你还不知道哪里短路了就说短路很严重?不过楼主说的这情况的确是有电源短路了,要不然就是电源坏了。5V,12V,VTT,VSM,VSMVTT,VCORE,3VSB,5VSB都要量,不知道LZ都量了没有

网友:
如果12V正常
楼主现在直接查一下低端线性稳压器的工作电压就可以了,查3脚5VSB正常否,正常了2脚输出3.3V不正常 线性稳压器坏南桥坏

网友:
晕,强行开机也不通电,哪里有电压可查,不过我查过了,强行开机绿线对地,除了紫线有5V其他线电压全无,就跟没开机一样,只有5V待机电压

网友:
速龙维修
的帖子
先打一下各供电的对地值 看一下那里短路 有短路的话电源肯定会保护的 肯定不会输出供电的

网友:
你开不了机,当然只有待机5V的电压,跳线跳反了,也会亮下就灭,网卡,IO,南桥坏了也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