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下,我的BGA风口不平,怎么解决?

楼主(2010-07-07):
风口有点倾斜,左右上高一低的。大家能看清楚吗?

要工厂的设计问题吗?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你可以在下部分来想办法解决问题!
把顶针调一下高度 来适合 上部风口

网友:
可以在风口外用薄铁皮做个调整口来校正风口的高低问题

网友:
相信成品设计时不会出这种问题的,你松开它原来的镙丝,成新紧一下,就应当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