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00 无待机电流 按开关没反应 请帮忙看看怎么看图纸

楼主(2010-07-07):
开关来的   实际上开关电压只有0.15V
插可调电源  没有待机电流   主板没短路
按开关没反应
我看图好像开关电压好像是直接从南桥过来的是吗?

网友:
楼主的机器+3D3VRTC待机电压没有产生,查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

网友:
+3D3VRTC这个电压是送到IO的,先把这个电压修出来

网友:
看看  IO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这个电压是从coms电池和待机电路产生的

网友:
一般开机键的触发电压都是从待机3.3V上拉的!不可能是从南桥来的!没有待机电流应该首先查ACIN,之后再查待机3V/5V啊!

网友:
+3D3VRTC待机电压没有产生  这个怎么查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RE144AV  这个应该是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