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四声报错,无显示

楼主(2010-07-07):
品牌:IBM T60
故障:开机四声报错(滴--滴--滴--滴),电流0.9A,无显示。CPU电压0.98V,其他各电压正常,内存CPU都测试过,BIOS刷过,显卡也换过
求助中。。。。。

网友:
貌似桥北桥的问题,好象是内存没过

网友:
电流由跳变吗 单单说电流跑到多少 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过内存了,因为拆开内存报内存错误

网友:
安全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不装内存报内存错误 不一定是内存过了 没装的时候是没有检测到报错 安装了之后检测到了 不一定能过 看你电流只是跳变了一次 就在内存这里 看看smbus有没有波吧

网友:
还是不过内存吧...加焊内存槽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先加焊槽子 再考虑安全芯片  还有就是北桥了

网友:
内存的问题你是不是插的一条内存 是的话把内存上在第一个插槽中就好了插下面那个会报警

网友:
先压着内存槽试下,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换内存,加焊内存槽试试,这两个槽插到上面或者是下面都可以的,前一已经试过没 问题

网友:
安全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有跑码卡吗?跑一下就知道了。楼主说的应该是内存跑38的样子。换一套BIOS和安全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 报错我也见到过  但是具体不记得那里坏了  首先 应该不是安全芯片  安全芯片报错在内存前面的 ,如果拆了内存呢能报内存错的话 说明已经到内存了  那么就是显卡的可能性大一些  要是我 会先做显卡试试

网友:
同意16楼说的,我觉的也是那样的。前几天也修了个这个本子。
有时也有滴滴声,做显卡好的,这本多为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你还是继续做显卡吧

网友:
搞不好就是显卡掉点了,最好小心。电流和报警的声音都是现实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做显卡。一般都是显卡问题。我也碰了1台。我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表面上是跑内存的话,就要换BIOS跟安全马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