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ZZ163删帖的问题!!

楼主(2010-07-07):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把我的帖子给删了,难道不相信我能改触摸板???如果不信我这里手机上有我辛苦时拍的照片可以传上来给大家分享,但我想要个解释,那个说三星的触摸板不能改??哥就改了,而且好了,改不好的是个人问题~!!!

网友:
我建议把你的这个帖子再删了 .你说你能改
就把你的思路写出来让我们看看
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
看你的帖子能不能被凭为精华

你也不要在这里喊冤了

网友:
什么也没看见啊。这贴也加分,看不明白

网友:
好明天一定上传,先说下思路,第一点跑线,跑好后一定要装到放按键的巢里不然触摸无效,触摸板上都有一个芯片,我给他叫触摸管理芯片,普通的按键都容易改触摸的按键是线直接都跑到里面了出来大家都会迷茫了,旁边有六个电阻,把他们都干掉,接上飞线,首先找给按键板供电的线,3.3V这个最容易找,可以看到其他线是往上走,3.3是往这个芯片的一只脚上跑的,把他直接挂到通用板上的3.3跳线上,其他的就是试了,把6个电阻干掉后接上6根飞线大家都有,把他们可以胡乱接上K0-K4开机触摸,先找KO和R-G线,这样下面就简单了,不要怕麻烦,可能大家还有点不明白,时间有限,明天把图片和简单方法经验明了下在回复,望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给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