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0-07-07):
         型号:技嘉8VM800M-775
  故障现象:装系统时蓝屏。ghost.PE.硬装都是一样。用ghost装的时候进度条跑完。到了装驱动时蓝屏。用PE装有时候能进。能进的时候。手动运行ghost按装时进度条跑到30多蓝屏了。用硬装系统装时刚刚复制文件就蓝屏了。换了三四根内存条都是一样。硬盘换了三四个。故障现象还是一样。应该是主板问题。BIOS没刷。板子是集成显卡。应该和南桥有关吧?路过的给个维修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主板必测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好像遇到过 刷BIOS 还有试试屏蔽掉网卡声卡看看

网友:
1:在BIOS里屏蔽所有外设且用最小系统方法 2: 换内存时 你可以找点频率不一样的条子试试 3: CPU也换换4: 南桥供电是否正常  5:用安装版的XP试试  6:换个人装装吧

网友:
电源  cpu都换试试  电源也会造之蓝屏

网友:
换电源试试,我也遇到过,换电源就能装了。
4楼的也很对,外设不良造成 装系统时蓝屏

网友:
会不会不兼容

网友:
我今天也接手一片杂牌845GV的,跟你的故障一样,BIOS里关掉声卡网卡也是不行,希望哪位高人提供下思路。

网友:
直接换板算了吧,这样更快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一下蓝屏代码是什么  然后查一下是那里引起的问题  硬盘换了  内存换了  CPU换了没?
都不行 那么就只能在BIOS里面把声卡 网卡  COM口  并口  USB全关了  如果不蓝屏了  那么再一个一个的开起来试 看到底是那里引起的

网友:
你的蓝屏可能是在北桥,可以试着加焊一下啊,也可能内存槽系统总线,系统时钟有问题,还可能内存槽接触有问题

网友:
感觉是外接口问题。在认驱动是时候蓝屏。...肯定有设备不正常了

网友:
楼上和我想的差不多。还在检查中。有结果了随时告知

网友:
北桥空焊,用不住。加焊也用不了多久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