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超锐 K430

楼主(2010-07-07):
键盘和触摸排线拆下,用外接键盘还会有时像那个按键短路一样,上下键乱跳,
拆机加焊f2111bte10v H8芯片,无果,开机就报警,键盘出错,怎么加焊都不行,发了两个相同型号装上却开不了机,风扇会转,电源灯闪,测试卡不亮灯,
晕了,有人说H8里面有程序,会是这样吗,高手解答,如果是那有带程系的H8买,
开不了机

网友:
如果是有程序的 只有拆料板了

网友:
应该是有,上次有个IBM的机器键盘报错,我换H8结果不亮了,换回来就好了,大工说是H8上面贴纸的是有程序的。

网友:
H8里面还有程序吗?

网友:
如果H8上面有一层纸且上面有字就说明此芯片里面是有程序的,更换时只有从同样的板子的拆一个,买是买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