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945系列 I6520易坏

楼主(2010-07-07):
今天顾客加一块GA-945PL-S3 1.5电压没有,测MOS控制极没有电压,源极有5V电压,说明是控制IC(I6520)坏,但是手上没有这个IC ,从网上找到资料说9202可以代换,本人实践中已得到验证,是可以代换。
资料
技嘉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太简单了。我们这些菜鸟根本看不懂啊。希望楼主下次写详细点

网友:
这种经验贴子论坛有一大把

网友:
太感谢LZ了,我今天也用RT9202成功代替了I6520。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把

网友(2010-08-10):
可是
不简单

网友:
我怎么看只有6520 ACRZ 没有别的,查了好久没找到资料,今天试着查了一下才发现是I6520,明天得好好看看

网友:
1.5V电压没有 ? 请问是哪个的电压?

网友:
我碰到过,换了9202还是那样原故障,都换了好几个呢?

网友:
APW7120 也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