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754gt7-gn内存不过

楼主(2010-07-07):
754针AMD芯片组,DDR1内存。测VDD电压2.6正常,但从背面测第3排第1个VDD电压是3.4,经测直连24PIN电源口的橙线。这个VDD在其他主板上是和所有VDD相连,但这个板可能应该就是这样。但是除了这个问题外再无明显异常,6个时钟1.5V正常,VREF1.3V,用打阻卡测过所有的AD线无异常,测了旁边所有的小排阻无异常。CPU座子没问题。此板单桥,桥散热器不转了,怀疑桥开焊但压桥无变化,再者AMD的内存受CPU管理,与桥芯片有没有关系小弟还不能确定,望指导

网友:
貌似有人说过也和桥有关系
CPU换过了吗 CPU座有问题不

网友:
把桥重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U试下  BIOS刷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桥有关系 桥与CPU通信出问题会影响CPU与内存通信不正常  打值最好装上CPU再打一次 没问题的话 刷BIOS 重植桥吧

网友:
换过U,刷过BIOS,内存打AD阻值时是有CPU的。植桥没条件,只有锡炉和安泰信8205大风口,不知干不干得?

网友:
涵山正解。重新做NB还就是说BIOS

网友:
据多年维修经验 单桥板很容易虚焊的   不是压一压就能试出来的  所以建议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