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Z9100(A3N、A3L)过热死机

楼主(2010-07-07):
华硕ASUS Z9100(A3N、A3L)过热死机,清理CPU散热灰尘涂硅脂一样死。加个散热器好点但一样死,随机死,温度为65摄氏度。把前盖拆掉,接到CRT上裸奔,CPU 58度。南桥左边的电感比较烫手,南桥不烫手。室温 36度,凉天气也死。

网友:
cpu谁什么样的啊?看这像cpu坏啦

网友:
散热器换个试试

网友:
cpu:Intel® Pentium® M Processor 715 1.5g
手提的散热器没有啊,铜热管的。

网友:
风扇改常转啊

网友:
把风扇的控制信号接到另个供电的地方,这一点是在触发之后才会出来的3.3V,在待机没有的。其他的就不用弄了,就这么简单哈哈哈哈。。。。

网友:
通过电阻限流从5v飞过来? 还是接到附近的那个点上? 不知如何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红线接USB的供电脚

网友:
一般都是在USB供电那里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改风扇转速的话~~很麻烦的~~你得有基础了

网友:
65度死机肯定不是CPU温度这边引起的,改长转我想也会死。

网友:
失败,客户放弃了,买新的。旧的又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