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HPV3500开机电流1.65A,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0-07-07):
今天收到一个HP V3500的机器,原来毛病显卡的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在上家维修店维修后显卡短路,不能开机。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我拆机后,拆下显卡芯片,不短路了,我以为显卡芯片over了,从深圳发了两个显卡芯片过来,一个全新改良后的630,一个拆机的630,换上都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出来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显卡 显存 都可能 外接怎么样的

网友:
外接没有显示,刚才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14.318的晶振,一端有波形,另外一端没有波形。而且没有波形的一端只要是接触到示波器的表笔,电流就会降到0.99A左右。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BGA的时候是不是掉件了或者掉焊盘之类的

网友:
焊盘之类的没有掉,这个我肯定!!不加cpu开机电流1.2A左右,郁闷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碰到一台是明基的,二修机也是不显,不上U电流上到1.1A换了两个显卡都没用

网友:
会不会晶振坏了啊!!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不上U电流上那么高不对吧,正常是不是不上U应该是0.4-0.5左右吧

网友:
我知道不上U应该电流很低才对,现在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地方的原因,我从下手,谁知道的说说吧!!谢谢!!

网友:
哦  做显卡是有点难度的 看看有没有做好啊  你看看其他的条件有没有满足啊 不能只看短路啊

网友:
不上U电流也这么高,查下VID看看

网友:
不上U开机,这款电流应该0.80左右吧,当然也要看CPU。不会超过1A的。
你应该上CPU不装内存开机,如果第一个灯一闪一闪,说明是有跑码了,显卡那边的问题多些
如果连闪都不闪,呵呵,一般当不跑码修吧。

网友:
U坏了吧,是不是一修哥搞坏了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我上次也修到过点时钟一端电流贺你说的差不多,刷BIOS好了。(个人意见)

网友:
那你不上U开机,摸芯片,哪个发热不正常,查哪个。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吧 ,我上次那个就是加焊C座好的

网友:
cpu用带灯测试座查的没有虚焊,bios能够影响到电流吗?感觉应该不是bios的原因吧。显卡我感确定,我一定做好了的。因为这个本子我做了没有100也有50了,还没有说不成功的!!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