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1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10-07-07):
主板其他电压都正常,CPU供电上管12V 下管1.2V,CPU识别不了。。控制芯片是ISL6323,10脚VCC供电正常5V。VID脚电压有1.8V。。。
BIOS程序出错,还是CPU坏?

主板有保修...假负载,有复位,桥虚焊。。。已发厂家

网友:
凌寒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 你楼上的帖子小心扣分啊
用力压桥 44

网友:
最好换个cpu试下,amd的u经常有坏的

网友:
表达有点问题   不跑马吗? 先查时钟复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管有1.2V证明CPU供电正常 你现在要测的CPU复位与PG有没有  如果都有先刷BIOS  不行的话就压桥

网友:
电压偏低
应该在1.4V左右

先查其他供电点输出正常不、VID信号、ISL6323及MOS管
最后加焊桥,NV的桥空焊也会导致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