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9M-A主板开机几秒后断电

楼主(2010-07-07):
    用假负载测量电压:VCORE:1.8V  VTT:0.9V 复位:1.1V 时钟:0V
    主板时钟芯片集成,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323     IO为:W83627DHG
    开机有时一二秒就断电,有时几分钟断电(拔掉四芯供电后正常),测量
上下管都没有比较明显的问题,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但又不太确定,想请教一下各位,该如何入手.

网友:
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vcc-vid-en 啥   你的vcore都输出1.8v了
大概摸一下 电源芯片烫不烫   常管最好拿下来测好坏
场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觉得也是场管的可能性大  不行就先把场管换了44

网友:
CPU供电场管或IC不良换一下

网友:
我这边配件比较少,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有明天去拿货了……
主要是有一点疑惑:场管坏的话不是直接保护的吗?而它却不是。
也不知道ISL的电路图有没找对,谁可以提供一下图吗??先谢谢了……

网友:
测下三端稳压有问题没

网友:
有的场管软击穿就会像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桥的问题  上假负载开久一点测一下U供电 复位 PG有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
1.8V
上真CPU电压多少

网友:
上假负载有CPU电压说明CPU电压部分电路是正常的,这种问题是桥的问题,先加焊桥不好的话就加焊CPU SOCKET,我有修过类似的不良加焊CPU SOCKET(AM2)的经历。

网友:
昨天有换场管没有解决问题。
用假负载开了大约10分钟,电压没有变化。PG的电压是1.5V

座子和桥虚焊会出现自动断电的故障吗?

网友:
这板桥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