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超薄U盘无法格式化怎么恢复

楼主(2010-07-07):
一超薄HP的U盘容量为O,超薄,无法下手,它的闪存怎么放的?麻烦大家说说

网友:
量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数码之家的U盘检测软件  检测一下U盘核心芯片是什么 然后找这种芯片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要数据的话 就不可以量产

网友:
这个应该是闪存的故障,这么超薄的U盘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