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管子 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0-07-07):
精英945 小板内存供电 3个8只脚芯片组成内存供电   【APM7313双MOS管】【 RT9214控制芯片】下面就是我要问的芯片了本体表示2539 7893Z  他是给MOS管供5V电压的来源  其实直接给MOSD极飞条+5v就可以 但是这台是我自己的电脑 哈哈  下面有图 待机就用内存1.8V核心电压了

网友:
这是内存 双5V供电的电路   论坛   凤城 版主
写过一个这个帖子  自己去搜搜吧

网友:
4500之类的N+P 的复合型M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饼哥 你说他是复合MOS管吗?他是怎么工作的啊  D极5V G12V S5V 是这样的吗?  待机和开机2路供电吧   我说的对吗  一只以为他是个 稳压器什么的

网友:
随便在问下 待机出来的1.8V 内存电压有毛用啊 个人觉得是裤子放屁 一点用也没 你们说对吧  机器都没开 内存就工作电压就有了 浪费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饼哥 你说他是复合MOS管吗?他是怎么工作的啊  D极5V G12V S5V 是这样的吗?  待机和开机2路供电吧   我说的对吗  一只以为他是个 稳压器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复合型MOS管  里面一个N沟道一个P沟道的场管 待机时12V没有P沟道管控制极没电压 5VSB过去供电 开机后红5V  12V都出来了  P沟道场管截止 上面N沟道场管导通 取代5VSB供电

网友:
感觉象是多余的,其实一点都不多余,厂家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s3,s1待机呀。。。。上网找一下资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