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白屏,求助啊

楼主(2010-07-07):
联想液晶,来的 时候是灯闪,不亮。打开之后换了一个电容,4个5706。正常,插上驱动板测试。驱动板无反应,测驱动板坏,换通用驱动板,换上之后 开机一秒白屏,然后正常,关机白屏,。愁。
     断开驱动板,发现一体版能自己点亮灯管,我更愁,第一次 碰到这样的。(不是那种高压电源一体版,是适配器直插的那种)  插上之后自己就把灯管点亮了,关不了机。  关了之后就白屏,  求助 啊,

网友:
你的通用板的控制信号与高压电路没有接对,,,好像高压电路没有受控,,是一直开着的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刷MCU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为高压板的问题,看一下高压板的控制信号有没有?

网友:
高压板上有个ON/OFF信号看是不是有正常的开关动作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不受控了,一直是处在工作状态了

网友:
高压板EN 信号没有接对,实在找不到,可以取屏电压来接.

网友:
线错了,重新整理一下吧,就是高压板开关的那引脚对应的线

网友:
另外加一根高压条就行了

网友:
驱动板到高压板上的控制线没有接对

网友:
呵呵,大侠们,我不会犯那种低级的错误的,我想说的是,不连接驱动板,就给一体板加电,插上4跟灯管,灯管就会亮。
          就是找不出毛病啊 ,

网友:
破板,整疯了,  最后还是加了个高压板

网友:
on/off   接错了吧

网友:
有一个9024挂了吧,这现像我以前明基的机器有碰到,9024阻值变小了。

网友:
C5706推动电路有问题,就相当明基的5707坏后11P06  FU9024短路了一样

这种机器上面多用4411的,没有9024

网友:
高压开启 没有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