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845PE-A800 故障求助

楼主(2010-07-07):
   故障现象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诊断卡代码也会跳,一直这样反复从起,测各个电压都正常,强制通电后,发现复位不正常,不强行通电复位电压会低电平和3.3V跳变,查板是位是由一个74门电路控制,把它拆了通电不会从起,现在不知道怎么测了.....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我来学学经验,俺也是个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诊断卡会跳是会跑码还是怎么的?  如果是跑码反复重启 插上内存  插上内存还是这样的话 那么是内存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上CPU假负载测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打排阻的值

网友:
一般风扇转一下就停说明12V短路   如果反复重启 一般没过到内存   一般都是内存插槽灰尘
太多引起的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2010-12-30):
我有两个主板和这情况一样,换IO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半是cpu风扇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某个硬件检测不过去电脑反复重起吧 用替换法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