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看看这个硬盘能修吗?

楼主(2010-07-07):
开机自检不通过,屏左上角一白点闪,拔掉电源和数据线自建通过,换了一个二手正常了,日立80G并口的,以前看硬盘有无坏道用效率源盘检测的,现在是自检不通过什么软件都用不上,怎么办能修吗?

网友:
同我的问题,请帮助
因此,更换新硬碟容易解决。

网友:
尝试一下用dm全盘分区,看看能不能,如果不行,试试用低格,我原先有块盘也是这样,后来全盘分区一下就搞定了!有时候分区表出错也会这样的,

网友:
我把硬盘挂到另一台机上分区装系统一切正常,再挂到原机上还是不启动,开机有滴的一声应该自检通过了,但还是屏幕左上角一白点一闪一闪的进不了系统,光驱也不启动,换个硬盘就正常,坏硬盘装到另一台机上能正常。纳闷。。。。。请指教

网友:
楼主不妨将电路板的接触点清理干净 再换根新的数据线试一下

网友:
大家说的没错分区表有时候也会出错。你试下。然后不行的话就清理下。换个板子看下。

网友:
硬盘先不要接电源,进DOS下用低格软件或是我心如水PE启动界面,注意我心如水PE是启动界面,选2003PE或XPPE都一样,然后接上硬盘电源,再进入PE里面,进行低格后一般就能恢复正常了。因为你的这块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也正常说明硬盘没坏,只是有主板或其它软件启用保护功能导致此电脑上无法启动而已。

网友:
在别的板子上正常还是考虑数据线,电源、或接脚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好没好也不来回个话!以后不来帮你想办法了!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三星80的 自己收的 , 在开机检测硬盘处不动了 。只要拔掉硬盘电源线 还能启动,显示肯定是找不到硬盘。 用U进PE也是得先进pe然后插上硬盘电源线但是发现不了,用硬盘进系统 再插这块硬盘还是发现不了 。怎么办?求助啊!

网友:
重新分区,低格能好

网友:
pm重建MBR

网友(2010-08-09):
以上各位提供的方法都是了无效,没法用户急用换二手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