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000学习板 B+无电压

楼主(2010-07-07):
    DV4000 学习板,待机B+无电压  , 根据图纸  发现 U46  G极 不正常,  U46 为 P沟场管, 低电压导通, 目前为G极17.04V ,

S极为17.06V

D极无电压(也就是B+ )    G极受 MAX1909ETI  26脚控制  ,   请问MAX1909EFI正常工作条件是什么  ??

网友:
  dcin必须有工作电压 acin必须是高电平 acok就能发出导通的电压 当然后极电流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你说的条件都   满足

网友:
查它的供电,线性电压,开启信号,是否都正常!

网友:
  我又查了其他帖子  ,BT+貌似不上电池是没电压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

网友:
你说的是这样的,不上电池应该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一般都是供电总控制开启信号线性电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BCBATOUT 无输出

网友: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